[原创] icc中是否要删除空cell

楼主(2016-06-14):
在icc中优化完之后,会有一些cell的输出端口悬空,输入也只是线绕一圈而以,实际上是空的,这些cell会导致lvs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输出网表里把它们删了,但在icc版图中没删,请问版图中没删这些cell,会导致性能变差吗?还是说不所谓?

网友:
你确定floating这些cell不是用来做spare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优化后的结果

网友:
建议交给design来确认一下,是否应该删除。
因为正常情况下,没有loading的cell,在DC综合过程中就会被优化掉,不至于到了ICC还能看到这些cell。ICC能看到的没有loading的cell,一般是前端综合中设置为dont touch的cell。如楼上所说,这些cell用作dummy,spare改版时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cell是做完时钟树之后又优化的结果,不是前端的问题,咨询了公司的老员工,说可以删也可以不删,不删的话会增加功耗及一些资源,删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