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中的异步模式是什么?

楼主(2016-06-14):
各位大牛好,今天看到一个过去项目设计的SDC里面除了正常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异步模式,我看了一下,这个模式里面设置了很多本来是异步的寄存器之间的max_delay,小弟想请教一下,这个设置的意义和依据是什么?多谢

网友:
异步的电路直接设false path 就可以了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举个例子异步fifo grey code address sync 能够直接设false path 吗? 如果有一个bit delay 过大还能正确吗?
抛砖引玉。

网友(2016-07-20):
应该是限定这些 path不要绕太长. 占用资源.

网友:
支持二楼的说法,虽然通常情况下对不同clock之间的path直接设false path 但是实际应用上来说并不是真的就不care 这个delay,也就需要去加set_max_delay来加以约束。个人浅显的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2016-12-08):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异步模式的设置是为了设置跨时钟域的路径间走线距离。
    max delay一般有两种设置方式,一种是设置按时钟设置max delay;一种是点到点设置;
    第一种设置方法由于设置了时钟的异步关系,所以使用时max delay不会生效,要用单独的一个模式把时钟的异步关系去掉才可以生效;
    第二种设置方法有可能会打断正常的timing arc,所以为了安全,一般也会设置单独模式进行检查;

网友(2017-05-29):
异步信号传递因为不在一个时钟域所以需要一个maxdelay去判断pass或者fail

网友(2017-07-18):
有些async bus需要卡bus skew所以需要设置max delay;应用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跨clock domain并且physical path比较长的data bus,还有就是analog interface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才能让set_max_delay生效呢?

网友(2017-08-31):
回复 网友B:

    不要设置false_path,可以理解为false_path的有效优先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