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带寄生用PT进行STA,min_capacitance违例需要修改吗?求大神解疑,急!!!

楼主(2016-06-14):
Report : 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path slack_only

Design : Digital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Mon Jun 13 16:05:47 2016

****************************************

   min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Pin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uut_filter/M5/C1/buffda_G1B1I808/Z

                                0.04           0.03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27/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28/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29/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0/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1/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2/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3/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4/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5/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6/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spi_slave/U537/ZN        0.00           0.00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5/C1/U38/CN      0.01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CTS_clk_in_delay3/Z

                                0.02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4/B1/U58/CN      0.01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4/B1/U83/CN      0.01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5/C1/U114/CN     0.01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7/U14/Z          0.01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7/U47/Z          0.01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3/A2/dout_tem_reg[13]/Q

                                0.01           0.01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7/CTS_clk_in_delay10/Z

                                0.05           0.05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uut_filter/M4/B1/a2_reg[18]/Q

                                0.01           0.01           0.00  (MET)

RTL设计中有173个float点,使用矩形图检查min_capacitance时,图形如下:

目前已经把单元尺寸可以改小的改小了,插入buffer并没有效果(以前的单元pin无违例,其后加入的buffer输出端违例)。如果需要修复这类违例,有什么方法可以不需要重新在ICC中进行CTS,直接在route阶段就可以修复此类违例的吗?求大神解疑

网友:
输出端cap违例, 可以size_cell,或者fanout过大,调整fa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ll已经是最小的了,如果换成较大的cell,min_cap反而会加大

楼主:
回复 楼主:

急急急急!跪求各位大神解疑

网友:
fanout过大吧?set_max_fa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