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触发器的初始化问题,谢谢!

楼主(2016-06-14):
如果在我的电路中有一个RS触发器,我想该RS触发器应该会有一个初始值吧,如Q=1,QN=0。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何将该RS触发器初始化成一个稳定的状态呢?我总不能先使用RST和/RST信号对该RS触发器进行初始化,然后再将其接入我的电路中吧?!那样的话,RS触发器的两个输入端该如何先接RST和/RST信号再换为其他信号呢?
还是说就不用考虑RS触发器初始化的问题?!
求帮忙,谢谢!

网友:
楼主用RS触发器干什么用呢? 防抖吗?

楼主:
用在异步设计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