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fss中如何仿真前后比

楼主(2016-06-14):
前后比如何仿真,一个天线是不是只有一个前后比?hfss单位dB10是什么?新人报道,求大神解决。。。谢谢

网友:
仿真好之后, 在左边project manager 栏中,选择 radiation 平面-> 右键 -> compute antenna parameters 所有参数都在里

网友(2016-07-27):
前后两个方向增益一减不就是了吗

网友(2016-09-17):
前后增益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