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片外电容的LDO的主极点是在输出还是内部?

楼主(2016-06-14):
加上1uF片外电容,输出极点频率很低,我看很多文献用一个零点去抵消它,我觉得与其抵消它,不如抵消内部极点来得省心

网友:
现在的LDO主极点一般在内部

网友:
如果是1uF外挂电容的话,主极点一般在输出端

网友:
Miller补偿可以把外部的极点推到很远,内部极点拉到很近。没Miller补偿的话,主极点一般在外部,非主极点在内部。

网友:
都加1uF了,那一般在外面

网友:
想知道1uf的CL,dominant pole还能在里面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子size很大,cgd寄生很大,可能可以

网友(2017-07-13):
1uF,在输出

网友:
1uF片外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是多大啊?

网友:
1uF片外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是多大啊?
引用 网友B:

    2-30m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