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话题不理解,为什么基带可以刷呢?

楼主(2016-06-14):
基带(Baseband)是手机中的一块专门的代码,或者可以理解成为一个专门负责通讯的BIOS,负责完成移动网络中无线信号的解调、解扰、解扩和解码工作。基带的不同会造成信号效果的不同。因为各地、各网络实际情况不同,需要大家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基带。在手机刷机的过程中,如果基带没有刷好,手机刷机也不会成功,会出现信号差或者无SM卡等故障。

按我理解,基带就是modem,就是手机处理器SOC上的一个部分,一个现成既定的电路模块,还能刷?怎么个刷法?
求问各位大神!

网友:
BB 是固定的一块电路,但是很多功能是可以通过firmware配置的。比如有些算法option或者是否开启,以及门限的修改。
固件是可以刷的

网友(2016-08-10):
基带这里面很多都是基于协处理器开发的,所以是软硬结合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涨见识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