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DDIO_OUT IP的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16-06-14):
调用了DDIO_OUT首先进行了仿真,结果都是对的,控制信号,输入输出都对。但是下载到板子上用singaltap抓取的时候,抓取到输入,控制信号都对,但是输出始终为0,这什么情况?

网友:
你控制信号给的确定都对吗,和手册上的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对了,否则仿真怎么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果真是,肯定是有些地方用的不对,不然它的DDR控制器是怎么做的呢,我也再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4#你去实践了?今天在公司抓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上网搜了,没有答案?有人说是signaltap抓不到双沿的数据,但是我用的是2倍时钟啊,找到答案了别忘了告诉我一下,我也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去实践了?今天在公司抓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上网搜了,没有答案?有人说是signaltap抓不到双沿的数据,但是我用的是2倍时钟啊,找到答案了别忘了告诉我一下,我也去试试

网友:
对外有输出,但是Signaltap抓不到的。

网友:
你可以先抓取DDIO前端的双bit信号看看是否有值,如果没有应该和DDIO 寄存器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抓取了,有值!只是输出始终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试了试,果然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DDIO的时序约束是怎么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按照手册上的时序关系给的信号。

网友(2017-04-25):
抓取了,有值!只是输出始终为0,我也找不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双沿,用signaltap抓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