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后仿文件太大,服务器跑不动怎么办?

楼主(2016-06-14):
采用calibre提取的寄生文件很大,有500M左右,后仿的时候服务器根本跑不动。相同的版图用assura提取只有几十M,后仿跑起来很轻松。但是calibre后仿貌似要准确一点。想请教下为什么calibre提取的寄生参数文件会这么大?是不是有些设置没有弄好?求有经验的人指点一番,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大哥你调一下电阻电容的阈值呀,提取模式也可以调。
2 assura 只是验证工具吧 提取后仿的应该是assura 提出了来的网络用QRC提寄生参数,QRC 的提取模型是优于calibre pex,你只是没有调好阈值。如果你是最新版的calibre 里面的PERC 它的提取模型到是不差于QRC,另外starRC到是可以跟QRC媲美的提取工具。
跑题了好像

不管什么提取工具里面都有提取参数的阈值可以设定,另外还有各种R C模型可以选择,同事也有合并电阻电容的选项,当然是根据模型设定来合并的。
总的来说都有选项来减少提取出来的数据量。怎么保证不影响准确度,一般个人会把阈值定在0.01Ω0.01fF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回复。   1、你说的精度设置reduction and cc我也研究过,但是我的电路处理的是rf信号,所以精度用默认的保险些。
   2、然后你说的rc组合是指只提取r或者只提取c吗?
   3、assura提取出来的寄生文件会比calibre小很多,仿真跑起来轻松很多,但是两者有些许差别(提取精度设置成一样的)。
   小硕一枚,还没有真正走完一个芯片设计流片流程,也不知道assura靠谱还是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