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疑问

楼主(2016-06-14):
各位:
在LVS runset文件中看到有如下2条语句,不知道是啥意思?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YES

LVS SPICE STRICT WL                  YES

网友: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YES | NONE}
Parameters
• NO
Keyword that instructs LVS to interpret any SPICE netlist parameter beginning with a W as
width and beginning with an L as length. This applies to M devices. This is the default
behavior if you do not specify this statement.
• YES
Keyword that instructs LVS to interpret only the letter “W” for width and only the letter “L”
for length in SPICE netlists. This applies to M devices.
• NONE
Keyword that instructs LVS to interpret any SPICE netlist parameter beginning with a W as
width and beginning with an L as length. This applies to M devices and to X devices
instantiated as MOSFETs.

网友: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 YES}
Parameters
• NO
Specifies that the M property in SPICE netlists does not cause physical copies of elements
owning M parameters to be made in the SPICE netlist. This is the default if you do not
include this statement in a rule file.
• YES
Specifies that the M property in SPICE netlists causes creation of multiple physical copies
of elements owning M parameters in the SPICE 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