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中关于共源放大器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6-06-14):
在书的P44,有一句话,对于很大的RD,M1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会变得更加显著。我不太理解的是,RD对MOS管的影响应该与外面的电阻没有关系吧?为什么会被RD影响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呢?

楼主:
小白问题,求好心人解答~

网友:
因为输出电阻为RD并联ro,通常ro会大得多,当RD很大时,ro对并联输出总电阻的影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我理解的不够深入啊,谢谢你~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太懂你说的电阻问题,是大电阻会和ro并联影响很大。但是这和沟道长度效应有关系吗?额能再讲讲么?

网友:
哦哦 明白了。

网友:
沟长调制效应表现为电流的偏差,带电阻的共源级Vout=VDD-(ID+△ID)*R,△ID为沟长调制效应带来的误差。R比较大的话,△ID的很小也会使Vout变化明显,所以就说效应明显了

网友:
MOS管的输出电阻ro是个比较大的电阻,等效电阻是ro和RD并联,RD越大,越接近ro,ro的影响就越大,如果RD远远小于ro,并联之后依然取小电阻RD

网友B:
沟通长度调制效应的本质时Vds电压影响Ids电流,RD大,漏端电压变化大,沟道长度效应明显。

网友(2024-04-29):
对于同样输入信号,RD越大,漏端电压变化范围越大,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越明显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B:
沟通长度调制效应的本质时Vds电压影响Ids电流,RD大,漏端电压变化大,沟道长度效应明显。 ...

还是你这个更本质一点,理解的确实深刻

网友(2025-07-25):
RD很大相当于FET管子的VDS减小了,短沟道效应肯定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