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7上PCIE GEN3的DMA读访问返回错误完成包

楼主(2016-06-14):
在V7上实现PCIE GEN3的8x的DMA操作,向CPU发送读请求之后,返回的完成报文里面提示UR(Unsupported Request)。
同样的程序,如果插在GEN2的插槽上,也就是速率协商为8x gen2,就能正常读取了。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TX么,给点提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是接收端信号不好,ECRC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诶,没有用ECRC,也没做ECRC的检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GEN3与GEN2在物理层的编解码方法是不相同的,GEN3速度下要用128b/130b编解码。

网友(2017-05-12):
回复 网友B:

   你对128b/130b编码熟悉么?有没有资料啊?求分享一份

网友(2018-01-24):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128b/130b编码资料啊?求分享一份

网友:
如果unsupported requested是從pcie遠端回來的 那你的physical link跟data link應該都是沒有問題 所以不會是ECRC或者LCRC的問題 如果是physical layer的問題 你的link很快會斷掉LTSSM會到recovery 如果是data link的問題你會收到NAK 兩者遠端都不會回的Completion TLP 有問題的是transcation layer

所以檢查一下你的TLP的payload吧 可能是header有問題不然就是data payload有問題
這些東西一般都是從data bus經過異部fifo來的 檢查一下你fifo的 這種問題通常都是fifo的問題

1. ram的讀寫cycle
2. fifo pointer 格雷碼的SDC

solarj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