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 综合dw fifo报错

楼主(2016-06-14):
Hi,各位大牛我用synplify_premier_dp(2015.03 SP1)综合designware的fifo ip;

采用的方式是:
设置implementation options -> Design Compiler Installation Location(设置DC的安装地址)

但是,综合的时候,发现报error
@I::/eda/synopsys/DC/2012.06-SP5/dw/fpga_ip/dw_foundation/dw_verilog.v
@E: Error in encrypted block
@E: Verilog compiler failed

请教各位大牛,应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是encrypted IP,  你得指定一个top module。 比如makefile 里加上 -top your_sim_top \

网友(2018-05-05):
哥们,你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