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的momentum与FEM仿真结果相差较大,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14):
使用TSMC 65nm的工艺,对一个电感,使用ADS的momentum与FEM分别进行仿真,结果相差较大。
Momentum的Q值曲线看上去比较正常,在低频是0,逐渐上升,在SRF处(90G~100GHz左右)Q降为0
FEM的Q值曲线就很诡异,在低频Q值为负(电感值为负值),到了80GHz处,才变为正值。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里的意见,看看是不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262825.html

这个也不错
http://muehlhaus.com/support/ads ... -fem-3d-passivation

你也可以在HFSS里面搭一个模型仿真一下看看。一般HFSS给出的结果是比较可信的。然后比较下看是哪个更接近HFSS的结果。

网友:
因为FEM是有限元方式、momentum则是延伸(理论上的无限延伸x,y-plane)。
与准确度无关、跟仿真环境设置有关!

网友:
momentum设置不同也会造成结果的差异,你可以计算一下感值,看看哪个跟模型差的比较大

网友:
没有钱下载了,只能来灌水,sorry

网友(2017-03-27):
回复 2# uestc1986 大赞!发现是科大师兄。

网友:
可以用一个库里面提供了参考值的layout来仿真 然后和model对比看哪个更准确
EM仿真的时候 port的设置很重要 有时候会给出和真实情况差别很大的值 建议楼主把设置port之后的layout和仿真后的结果贴上来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H和V电流考虑的不同吧

网友:
差异一般不大

网友(2017-05-05):
我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软件算法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小,那样的化Keysight也就不用干了;
2.EM设置的问题,网格划分是否合适;
3.衬底设置的问题,比如金属层一定要设置成有厚度的等等。
纯个人理解,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里的意见,看看是不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262825.html

你好,你附的第二个链接里,金属层跨过多层介质层,在ADS的EM仿真里可以设置,但是在momentum中没有找到这种功能。请问您知道在momentum中,怎么处理金属层跨过多层介质层的情况吗?

网友(2023-01-05):
个人感觉ADS的FEM不是很准,毕竟有限元仿真很吃模型。在hfss里仿真建模都要很久,要加很多模型,ADS的FEM是从layout自动生成的,一些模型设置的可能有问题。
虽然momentum和HFSS也有差别,但是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