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和xtalk之间有哪些不同

楼主(2016-06-15):
noise和xtalk之间有哪些不同

网友:
noise是指静态信号(恒0或恒1)被干扰而引起的毛刺;
xtalk指两个变化相反的信号相互干扰叠加引起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正一下,Xtalk对于setup来讲,考虑变化相反的影响,对于hold来讲,考虑变化相同的影响。

网友B:
Xtalk(crosstalk)induced two types effects: delay and static noise.
crosstalk delay effect: crosstalk can affect signal delays by changing the times at which signal transitions occur,because of capacitive corss-coupling. this delay change maybe cause the transition to occur later or earlier, possibly contributing to a setup or hold violaion for a path.
crosstalk noise effect: due to crosstalk, a noise bump happens on cross-coupled nets, which on steady-state(0 or 1). If the bump is sufficiently large and wide, it can cause an incorrect logic value to be propagated to the next gate.

网友(2021-02-18):
引用 网友B:
Xtalk(crosstalk)induced two types effects: delay and static noise.
crosstalk delay effect: crosst ...

学习了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