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路结构的创新解决问题

楼主(2016-06-15):
各位,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做电路的过程中,有时候碰到性能无法达到的情况,有时候就感觉此路不通,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问了一位同事,他就会把我的电路结构作一些或大或小的调整,而不只是调参数。这样调好性能就容易多了。我感觉这种思路很不错。一般怎样形成这样的思路,或者说,怎样能一下想到解决问题的结构,需要学习一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好的参考书可以看吗?比如我之前做了一个VCO,带上LDO相位噪声就差了,他找了找原因,发现vco中的varactor的偏置使用电源分压得。这样电源用LDO后LDO噪声直接调制到VCO的PHASE NOISE上了。所以。就修改了varactor的偏置来源,用vco的自偏置电流通过电阻分压来产生varactor的偏置,这样相位噪声就好了。诸如此类的结构调整。抑或是需要很多经验的积累才能形成?

网友:
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仅此而已

网友:
一个字试!!!!

网友: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都是从小问题慢慢积累起来的。
有些人就是平时一点小问题都要问人,喜欢看paper不喜欢自己动脑经,
这些都是看似提高了效率,其实完全错过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