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Spectre中的带抽头变压器模型是?

楼主(2016-06-15):
如题,Spectre中是否有像下图的中间带抽头的变压器模型,如果有的话是哪个呢?
如果没有的话该怎样实现,求各位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2020-01-14):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 --> ideal_balun

你说的没错,我刚才试了下,可以用,谢谢了!

网友B(2021-04-15):
我这边用这个模型怎么仿真不了,报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ideal_balun':`I29',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CMI-2116): I29.K0: Too few terminals given (4 < 6).
    ERROR (CMI-2116): I29.K1: Too few terminals given (4 < 6).

仿真错误

仿真错误

网友C(2022-06-30):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用这个模型怎么仿真不了,报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ideal_balun':`I29', during hierarc ...

你好,请问这个错误你解决掉了吗?

网友D(2023-02-10):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错误你解决掉了吗?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D:
会不会是两个不同的cell,里面的verilog 完全一样,你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两个不同的cell,里面的verilog 完全一样,你看看呢。

我现在忘记这个错误如何复现了;楼上答主提到的这个器件,我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cadence还是能识别出两个不同的cell的,所以我认为你的猜想不一定正确;你可以描述下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我帮助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忘记这个错误如何复现了;楼上答主提到的这个器件,我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就是具有两个不同function的symbol,port一致,这个symbol是从别处复制过来,然后发现写在里面的verilog里面写的function完全一致,实际上应该是要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具有两个不同function的symbol,port一致,这个symbol是从别处复制过来,然后发现写在里面的verilog ...

没太明白你的描述;
仿真时候应该可以选择调用哪一个function;或者你再新建一个cell,一个cell下两个function也不常见吧。

也有可能是cadence抽风,我遇到过port报错解决不了的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太明白你的描述;
仿真时候应该可以选择调用哪一个function;或者你再新建一个cell,一个cell下两个fun ...

哈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重新把两个cell,在A库跟B库里面,然后调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重新把两个cell,在A库跟B库里面,然后调用就行了。
...

和仿真器斗智斗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仿真器斗智斗勇

你搜这个问题,在eetop上,也有几个类似的。

网友(2023-07-25):
xfrm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