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PGA导入的edf

楼主(2016-06-15):
我用目的是将用synplify 将design生成edf文件,然后导入virtex6中生成bit file。

其中design里调用了sram IP core,所以我先用ISE生成memory,然后将.v文件放到synplify里面综合出网表。
然后在ISE里调用design wrapper,同时将edf放到工程里。然后在translation options里面设置 sram相应的xco的路径

结果跑出来error

/u0_line_buf' with type 'sram_tp_120x960'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sram_tp_120x960'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virtex6'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1)synplify中加入设计文件(包括sram_tp_120x960.v),综合出edf文件
2)ISE新建工程,Top-level soure type类型选择EDIF,input design选择1)中的edf,以及ucf
3)Implement Design属性->Translate Properties->Macro Search Path选择sram_tp_120x960.ngc的路径

楼主:
非常感谢,很好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很好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我之前没有指定ngc的位置。其中第二步可以不用吧?这个edf只是ISE工程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不是top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