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请问AMS仿真可以用XPS加速仿真吗?

楼主(2016-06-15):
请问AMS仿真可以用XPS加速仿真吗?待仿真的模块中有Verilog代码,AMS仿真速度很慢,选择APS之后会快一些,但仍需要很长时间,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6-09-06):
只知道aps可以用?xps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spctre仿真器下高性能设置对应有APS和XPS,感觉XPS是一个数字模拟混合仿真的设置,没搞懂~~谢谢!

网友(2016-10-17):
回复 楼主:

    可以用AMS Spectre Turbo 加速, 但关键还是取决于建模的水平和抽象程度

    下面帖子的文献[6]中的Chapter 7,
    http://bbs.eetop.cn/thread-468809-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说的 这种方法需要高版本的软件吗?我现在ams仿真器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一个东西,只能用APS 加速

仿真太慢,最好就是看能能简化不必要的模型

网友(2017-02-20):
Spectre XPS是什么用的在哪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真spectre时用的,记得是高性能仿真那一栏吧,你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版主,懂了您的意思,看看能不能将有些电路写成verilogams模型,或者已有的再简化~

网友(2023-01-07):
cadence自带的帮助文档里有个XPS MS workshop,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