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被锁,make editable无效

楼主(2016-06-15):
有个warning unable to lock database file *****
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把他改成可编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入schematic所在的文件把cdslck后缀的文件删了即可。你可能同时几个界面开了同一个电路在编辑吧。

网友:
你是用的工作站还是PC,工作站的话有可能是别人那边打开了你的电路,让他关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把根目录下的.cdslck删了没用……后来搜索了下把所有一堆都删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