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统管联结构功放结构的改进

楼主(2016-06-15):
附件是一个在传统管联(cascode)结构上的改进图,我看到的只有两个弊端:一,三层的管子使得电压余度不够,限制输出摆幅;二,通过Ictr控制电流与下面管子M5的固定栅压会不会有矛盾使管子工作在线性区,或者说左边支路通过控制M3不是很明显和不确定。没有看到其他好处,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附件

附件

网友:
Double Cascode是为了stress issue,做PA更考虑breakdown和stress的情况而不是电压裕度。
第二个倒是有点问题,要么这个不是工业界实际的paper,要么就是它只是示意图没有把真实的偏置电路画出来。

网友:
Vref控制的管子当成是个开关就好了。
在大功率下,M1差不多就是一个开关了,此时,PA 的电流就和控制电流Ictrl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了。
在最近的digital intensive的PA里有过类似的结构。

cascode的结构,就是为了抗压。管子的大小还影响PA的最优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ress issue 和 breakdown 应该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吧,Double Cascode由于多了一层,它的输出摆幅应该受限,功率也会减小,这是我比较关心得一个比较弊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Vref如果单纯是开关管的话,去掉是否更好呢,而且它还是基准要求的电压,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吧。按你这么说的话,最终电流由谁决定呢?开关管也可以当成是因为实际上我感觉M1偏离开关的区间还是很大的,意味着它有电流源区间的可能,这样M1和M4 都可以来决定PA的电流大小,这就变的更不可控制了。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控制ICtrl来控制M3的栅压,从而控制导通角来调节功率。同时VDD也可以调节功率。从他的角度来看,M3的导通似乎很好控制,可是这个电路看起来没那么好控制。

网友:
CMOS digital transmitter.pdf (410.3 KB , 下载次数: 8 )

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里面的偏置电路就是Ictrl那样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相必你也是对功放有研究,希望有问题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