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已解决】替换工艺库后默认的value也被替换成新工艺的默认value

楼主(2016-06-15):
现在两个工艺互相装换,我写了脚本出来处理转新工艺后的top schematic里面的device 的指定Lib跟name,
问题是转换前的device的默认w ,l的数值只要是跟defValue一样就会被替换成新工艺的defValue,
这是我不想出现的,
麻烦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在我的程序里应该怎么改进这一步才能使我的device的值不会被替换掉~~~~~
急~~~~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下去~~~

楼主:
回复 楼主:

保持所有的value不变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简直是想跳楼的节奏~~~~

网友:
看你描述虽然不清楚,但是我猜测是想PDK porting ,假如有下面
fromLib   fromCell   fromView  =>  toLib   toCell   toView ,  你可能是希望relpace instance以后toLib   toCell   toView保持fromLib   fromCell   fromView的CDF 参数, 不知道是不是想这样? 需要做CDF mapping。比如有可能旧的PDK参数叫width 对应新的PDK 参数w, 替换instance以后再用脚本处理下参数映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多谢你的关注。我的意思跟你意思差不多。
不过我现在的情况比你说还简单一些,因为我现在的CDF参数类型的name是对应起来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device的w与l都有defValue(默认的值,即调出来时的默认值)
当我的电路调用的mos的w,或是l是默认值是,当我修改了mos的工艺库跟名字之后,它的w或l也会变成新工艺这边的对应mos的默认值。

比如:A工艺,mn5的w=3 这是defValue
        B工艺,mn3的w=2这是defValue
  那么,我修改电路中的某一个mos指定到B工艺库里面的mn3,这个mos的w就会由3变为2,这是我不想出现的,我只希望改变他们的库名跟cellname,所以请教大神们,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是针对一个top电路的所以器件进行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改过的值保存在inst的prop中,默认值保存在cdf中,prop中的值为空时,就获取cdf中的值,再进行替换

w=dbGetPropByName("w" dbId)->value || cdfFindParamByName("w" cdfId)->valu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感谢你的解答。。。。。还在学习研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ocedure(replace_dev(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let((cell_list sch_cv)
cell_list=ddGetObj(source_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_list
    if(cell != source_dev then
   sch_cv= dbOpenCellViewByType(source_lib cell "schematic" "schematic" "a")
   foreach(inst sch_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 source_dev then
        leReplaceAnyInstMaster(inst target_lib target_dev nil)
        );if
        );foreach
   dbSave(sch_cv)
   );if
   );foreach
)
)

麻烦帮我看看我的这段程序就是替换指定lib的里面的cell 所有的device。。。。。。你的那段skill能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具体实现需求。

网友:
procedure(replace_dev(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
let((cell_list sch_cv targetId w l)
cell_list=ddGetObj(source_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_list
    if(cell != source_dev then
   sch_cv= dbOpenCellViewByType(source_lib cell "schematic" "schematic" "a")
   foreach(inst sch_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 source_dev then
          targetId=dbOpenCellViewByType(target_lib target_dev "symbol" "" "r")
          if(targetId then
             w=inst~>w
             l=inst~>l
             inst~>master=targetId
             inst~>w=w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w"
             inst~>l=l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l“
          );if
        );if
        );foreach
   dbSave(sch_cv)
   );if
   );foreach
)
)

大概在你的skill基础上改了下, 你验证下看看, 我这里就是先取得旧的参数值, 替换master后再赋给inst,  最好修改param值后需要trigger callback(这里我没有做),  如果旧的PDK参数值不超过新的PDK参数值范围,就可以维持旧的PDK参数值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在梳理你的这段代码中。有问题可以请教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修改后的程序我试试了,不过你这个针对的是单个device,我现在处理的是针对一个lib里面的所以schematic cell里面的指定类型的device,需要批量处理的,我的target—dev指的是某一种device,如:mn5 ,而不是MN32这种instance,这里我需要怎么修改才能获取这个批量参数。。。。

网友:
procedure(replace_dev(myWorkLib 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
let((cell_list sch_cv targetId w l)
cell_list=ddGetObj(myWork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_list
   sch_cv= dbOpenCellViewByType(source_lib cell "schematic" "schematic" "a")
   if(sch_cv then
      foreach(inst sch_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 source_dev then
          targetId=dbOpenCellViewByType(target_lib target_dev "symbol" "" "r")
          if(targetId then
             w=inst~>w
             l=inst~>l
             inst~>master=targetId
             inst~>w=w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w"
             inst~>l=l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l“
            dbClose(targetId)
          );if
        );if
        );foreach
     dbSave(sch_cv)
     dbClose(sch_cv)
   );if
);foreach
);let
);procedure

没太仔细看你以前code,    现在重新修改了下 , 加了个参数myWorkLib是你要修改的library,  source_lib 以及target_lib是 新旧PDK,  默认的替换的view是symbol。你再试试

网友:
procedure(replace_dev(myWorkLib 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
let((cell_list sch_cv targetId w l)
cell_list=ddGetObj(myWork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_list
   sch_cv = dbOpenCellViewByType(myWorkLlib cell "schematic" "schematic" "a")
   if(sch_cv then
      foreach(inst sch_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 source_dev then
          targetId=dbOpenCellViewByType(target_lib target_dev "symbol" "" "r")
          if(targetId then
             w=inst~>w
             l=inst~>l
             inst~>master=targetId
             inst~>w=w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w"
             inst~>l=l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l“
            dbClose(targetId)
          );if
        );if
        );foreach
     dbSave(sch_cv)
     dbClose(sch_cv)
   );if
);foreach
);let
);procedure

你再试试, 执行比如replace_dev(myWorkLib 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 上面的忘记把source_lib改成myWorkLib了,dbOpenCellViewByType应该打开的是myWorkLib里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运行了这个skill。可是没有warming也没有error,我的device最终没有被修改lib跟cellname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后还是不成功啊,在open view symbol哪里出错了

网友:
targetId=dbOpenCellViewByType(target_lib target_dev "symbol" "" "r")
你有没有写错? 提示什么错误?  不应该的

网友:
replace_dev("myLib"  "PDKLIB_A"  "mn5"  "PDKLIB_B"  "mn3"),
可以把myLib这个library 里的所有含有schematic的cell里的"PDKLIB_A  mn5" 转到"PDKLIB_B mn3".
注意转的时候不要打开schematic以及保证你有可写权限, 还有不要有lock file锁住你的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比如吧,我的填的后面(“TEST” “mn5” “symbol” “r”)我想表达的是TEST这个lib里面所有cell的mn5这个器件,它句不能实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ReplaceAnyInstMaster(inst target_lib target_dev nil) 我原来程序的这一句,在你的这段代码里面有体现这个吗?是用inst~>master=targetId替代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加我qq 763303761 ,我截图给你看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error

这是error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没太懂你的意思, 想请问下原来的code是你写的吗?如果是的话 你会很容易看懂我的skill, 没多少代码。其实你可以请教你们公司的cad帮忙解决,这些都不是你做的。 再跟你说下 , 你照抄上面的代码, load进CIW, 然后执行replace_dev("myLib"  "PDKLIB_A"  "mn5"  "PDKLIB_B"  "mn3"), 我再解释下, 这是把myLib这个library里面所有的schematic里面含有libName是PDKLIB_A, cellName是“mn5”的instance全部转为libName是PDKLIB_B, cellName是mn3。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需求?先要有一定skill基础以及对virtuoso CDBA或者OA的tool 比较熟悉再练习去写会好多了,再贴一遍, code肯定没有问题的
procedure(replace_dev(myWorkLib 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
let((cell_list sch_cv targetId w l)
cell_list=ddGetObj(myWork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_list
   sch_cv = dbOpenCellViewByType(myWorkLlib cell "schematic" "schematic" "a")
   if(sch_cv then
      foreach(inst sch_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 source_dev && inst~>libName == source_lib then
          targetId=dbOpenCellViewByType(target_lib target_dev "symbol"  ""  "r")
          if(targetId then
             w=inst~>w
             l=inst~>l
             inst~>master=targetId
             inst~>w=w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w"
             inst~>l=l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l“
            dbClose(targetId)
          );if
        );if
        );foreach
     dbSave(sch_cv)
     dbClose(sch_cv)
   );if
);foreach
);let
);procedure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的回帖被删了,里面讲了可能的错误是哪,还给出了解决方案。
只是不是完整的code,因为信息不足。

如果是po主不喜欢,我也就不再打了。

wowmin,你的程序没有问题,都是根据po主的信息写的。

只是说一句,

inst~>w 的返回值可能是nil
因为property的信息都存在
inst~>prop里面。

但是prop的name因工艺各异,这个不是po主,也获得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Inst~>w返回是nil是有可能的, 没有w这个CDF param就可能,  楼主说了她的cell是有w l这2个参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需要楼主自己确认了。

在我的经验里,除非是特殊工艺,不然按照在schematic中定义的数据结构。
器件的参数(property)是保存在 inst~>prop中的。
没记错的是DPL(Disembodied Property List)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兄弟我给你更正一下, 不过你可以先去试试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说的我明白, 不同的PDK不一定所有的mos device都有w l这个参数, 所以inst~》w是可能返回nil的。但是楼主在开始就说了有w l。
    2. 关于你说的去inst~>prop~>name去查看参数名字,这里是有一些误区的。 因为修改过inst的值保存在inst的property中,你可以用inst~>prop~>name来查看, 但是你试试调用的device只使用默认值,你再试试看? 你会发现inst~>prop~>name少了很多param, 比如w l这些都可能没有的, 这时候你试试cdfGetInstCDF(inst)~>parameters~>name, 你会发现这里是可以查看所有的parameter,  你也可以用图形界面的CDF editor去看。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wowmin谢谢你的回复了。大家相互交流一下,谈不上什么指正

对于有没有“w” 和 “l”,这些parameter的定义,完全是看工艺了。
我查看了不同项目使用的两个工艺,一个里面是使用“w” 和 “l”,另一个是“w_nom” 和 “l_nom”。

我也并不是否认楼主说他那有“w”和“l”

我的观点是,按照cadence定义的数据结构,在inst下面通过~>来获取跟他相关的参数,一般为:  (inst~>?的返回值)
cellView objType prop bBox children
    groupMembers isAnyInst isShape matchPoints net
    parent pin purpose textDisplays assocTextDisplays
    markers figGroup baseName cellName instHeader
    instTerms libName master name numInst
    viewName conns mag orient status
    transform xy cluster blockages physOnly
    source

我不是对所有参数都了解,因为cadence也没有专门的文档。各个参数的意义也都是我慢慢观察和试出来的。例如:
cellview:   instance 所在的cellview id
objType: object Type
prop:     property list
xy:        x and y coordinate
transform:    tramsform list, 用来显示被调用后在cellview的相对坐标和orientation
master:      instance的master cell,也就是这个器件是从哪调用的。

因此,我觉得mos管的栅长和栅宽不会在 inst~>  中的了。这些应该属于更底层的信息
这也是我为什么建议楼主去参看下,查如inst~>w会返回什么。
因为这个检查只能他自己做。
而我也一直说wowmin 你的程序在根据楼主给出的信息下,是正确的。

关于你说的第二点,在放入MOS管,不做任何修改。“w”/"l"会不会在inst~>prop中。这个应该也是跟PDK/Pcell的编辑有关。在我所使用的工艺下,对于默认尺寸的MOS管,栅长和栅宽的信息已经在inst~>prop中了。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在CDF里面会有更多的parameter定义。不是所有CDF parameter都会在"Edit Object Property" 窗口中显示的。
如果直接访问CDF parameter的确是可以获取全部。

我不太爱修改CDF parameter,也是因为一些不好的经历。因为CDF涉及到很多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是被多个view共同使用的。此外CDF也有很多层base--> user --> effective。如果PDK或者techfile的访问权限没有控制好,不小心修改了base层的数据,会造成很麻烦的后果。

cdfGetInstCDF()返回的是effective layer的信息。因此用这个函数获得CDF并修改也是相对安全的。

对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对CDF还没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因为我一般只会去访问CDF的赋值,尽量不去直接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你说的有可能,对于默认尺寸的MOS管,栅长和栅宽的信息已经在inst~>prop中了,我忽略了有的PDK会有可能把CDF paramter 比如w l  的storeDefault选项设定为yes ,   但是说实话一般主流PDK都不会吧!这样设定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
    顺便赞下你, 回答很用心仔细,也比较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公司的习惯会不一样吧。貌似我们公司使用的工艺(库文件都是经过内部调整,从而达到较好的一致性)都会把w和l保存到inst~>prop中的。
在几个不同工艺下运行脚本,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报错过。
一般从别人那获得的脚本都要能自己调试下。
特别是跟工艺相关的。

我们公司里要写各种文档,写着写着就这样了。

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对了,你之前的程序,如果碰到schematic的view name为"schematic_new"之类的就会出错了。
模拟工程师的风格真的千差万别。

到最后,我脚本里面有一半是error handl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啊~~~~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看楼主很着急样子, 按照他的意思随便改改。怎么简单解决问题就好, 我比较懒。
你要是有爱心的话可以加下楼主的qq帮帮她一些基础, 教教她, 她还是比较想学习点这块知识的。^_^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不在一个时区,我起床你们都下班了,我下班你们都睡着了。

主要是公司电脑装不了软件了。

楼主可以尝试下我和wowmin之前讨论的内容。
然后去查找下  setof  函数的使用。
setof函数可以用来过滤你所需要的变量,不论是在inst~>prop或者cdf~>parameters~>name的返回值。
(inst 和cdf都需要赋值的,具体赋值的命令在之前的讨论中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希望跟高手们多多学习,我还在菜鸟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使用wowmin老师的程序成功实现了我的功能。。。。太感谢了。。。。

网友(2016-07-20):
回复 网友A:

关于inst~>w返回值的问题,我之前的回复不太正确。
这几天查了文档,也做了些实验,得到的结论是:
~>可以获取object的attribute或者property
~>?的返回值仅仅是attribute的名字列表,不包含property。
因此,只要property中有w这一个,那么就可以通过~>w来直接访问这个property。
但如果存在同名的attribute和property,那么attribute的优先级更高,即attribute会被~>获得。

网友D(2017-03-06):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时隔大半年,打搅了。
因为我最近也在做工艺迁移,就想用脚本实现比较方便的迁移,然后就上网搜方法找到了这个帖子。原封不动地使用了您在23楼给出代码,但是遇到了一些些问题,因此想请教您。

对于skill,我完全是萌新,所以只好照着您在帖子的中的方法依葫芦画瓢,具体操作如下:
1. 将本帖子23楼的代码拷贝保存成change.ocn文件
2. 在……/sch文件夹中打开cadence,在CIW中load 文件change.ocn,返回t (ture,这一步应该没问题吧)
3. 在CIW中输入replace_dev("想更换的lib" “更换前工艺” “更换前器件” “更换后工艺” “更换后器件”),回车
   然后就报错:unbound variable — myWorkLib
   按照报错信息,意思是我输入的“想更换的lib”有误??lib的名称全是大写应该没有关系吧?是不是我哪步操作或者设置的路径有误呢?
   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unbound variable的报错,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纠结了一整天了,最后无奈只能来叨扰您了,望您能解惑。

P.S. 因为对skill很陌生。所以代码内容检查多次,应该和23楼完全一样。
P.S. lib中的每一个文件都有可写权限的。

网友(2017-06-14):
学习了,有类似需求

网友(2017-09-14):
你们都是高手啊!
我有几个细节问题可以向你们请教吗?
哪位好心的高手给我个发私信吧
留个qq号,微信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qq 763303761.。。。有问题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意见在大神指导下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今天登陆论坛才看到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可以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Q 763303761
   多多交流经验啊,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2017-11-28):
回复 楼主:

尴尬了……不好意思啊……我也好久才登一次账号最后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了,一个一个替换了每个管子
谢谢您的关心

网友F(2019-07-12):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时隔大半年,打搅了。
因为我最近也在做工艺迁移,就想用脚本实现比较方便的迁 ...

23楼的代码有些笔误,逐行检查中。。。

改为笔误后,还是不太行。
有些cdf参数传不进去,mos Q之后里的值和显示的值不对应,Q之后的值有矛盾,如fw*nf和w不等。然后Q(edit object property)里的参数和CDF里的参数 名字对不上,这就不好改了,,,

网友(2020-02-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脚本里面写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w"

那执行完这个脚本以后,怎么trigger callback啊?

网友G(2020-05-08):
学习了,正有这方面的需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正有这方面的需求,谢谢!

你好  ,我用了23层给的代码  将SMIC换成Huali
管子互换之后w l  都是默认值,请问你会解决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23楼的代码有些笔误,逐行检查中。。。

改为笔误后,还是不太行。

你好,打扰你了,我用了23楼的脚本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q之前显示的w  l 等是对的,但是q管子后为默认值,请问你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
对于显示的W L 值与q进去不同问题可以参考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extra=#pid10243076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好,打扰你了,我用了23楼的脚本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q之前显示的w  l 等是对的,但是q管子后为默认 ...

若使用这个脚本,修改cdf参数,则不同工艺情况不太一样。必须在tools->cdf->edit找到该mos管的cdf参数说明,仔细阅读
这个脚本的方法不好,mos管cdf参数太多了,不可能全部弄清楚逐一修改,最好使其余参数自动根据w,l,m计算,需要用到callback函数,eetop上有相应skill脚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若使用这个脚本,修改cdf参数,则不同工艺情况不太一样。必须在tools->cdf->edit找到该mos管的cdf参数说 ...

感谢你的回复,通过网站上大牛指导使用了callback解决了问题。谢谢。

网友I(2022-09-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脚本执行时间多久? 执行完会有报告吗?或者在CIW里有什么显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脚本执行时间多久? 执行完会有报告吗?或者在CIW里有什么显示内容?
...

一个脚本要多久??几秒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脚本要多久??几秒钟吧

那可能是我脚本有问题,能共享下你的脚本吗?

网友(2023-02-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运行完这个之后也是没有报错,但是器件并没有被替换,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成功  成功  非常感谢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你的回复,通过网站上大牛指导使用了callback解决了问题。谢谢。

请教  怎么使用callback设置L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