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6-15):
各位大神,自己在lvs cmd中定义了一个device,在m=1的情况下没有问题,但在m>=1时会有问题  具体如图,有没有知道原因的

网友:
原理图也应该对应吧,我之前用finger结构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虽然你通过计算认为版图和原理图的结果是对应的,但是有时候工具就是识别不出来,认为你是不对应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时,最好让版图和原理图完全一样,尽量不要使用等效之类的什么画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使用等效的画法,具体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LVS OPTIONS 设置的问题。因为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电容: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NO
并且:如果版图中的器件是M个,电路也要个器件M个,要一一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一会看看option查找一下

楼主:
已解决,确实是option设置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