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位机与FPGA通信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6-06-15):
最近在做上位机与FPGA的通信,想实现的功能是通过软件界面使数据在PC和FPGA之间传输,遇到的问题是,需要传输的数据是以什么形式存储的呢?是以二进制的BIN文件通过软件界面传输的吗?网上查了很久也没有确定的答案,恳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
上位机与FPGA通信,首先得先定一下两者通信的协议,至于数据可以在FPGA内部用一个双口RAM来存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需要实现的功能是将数据在电脑和FPGA之间进行互相传输,我了解到的是将数据存储在BIN文件里面,具体怎么实现的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在pc即上数据怎么存储? pc机上怎么存储都行。。因为上位机是用软件(例如c++)去读文件,怎么都能读上来  如果你问的是在fpga中怎么存  那就如楼上所述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通信,常用的有串口   如果有pci的背板可以走pci  串口简单速率低
   另外你是想问双向传输??串口就可以双向发起传输   FPGA端串口开发很简单    PC端也不难有现成的驱动,买的串口线自带驱动,  调试用串口调试助手    ,如果是用pci  那就相对复杂  FPGA端有ip核  pc端有windriver驱动    具体你编写的上位机软件直接调用接口函数就行了   另外PCI只能是你PC端发起读写操作   FPGA是不能主动发起操作的   如果你对速率要求不高而且双向  那就用串口
   描述的够清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描述的很详细!因为速率要求比较高,所以没有用串口,用的是USB3.0,现在知道通过软件界面导入的数据文件是BIN文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