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ever 疑问?常量换变量? 卡死了

楼主(2016-06-15):
用forever 产生时钟。

下面做法没问题:
parameter period = 10;
reg clk;
initial begin
    forever #(period) clk = ~clk;
end

但是,若周期是个变量,跑仿真不报错,但就卡死了。 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

forever #(reg_oscal) clk = ~clk;

网友:
仿真工具不支持这种描述方式。两个办法,1、参考模拟PLL电路描述VCO的方式得到可变频率的时钟,貌似使用了veriloga的语言,具体细节我也不懂,可以咨询你们的模拟电路人员。2、使用多个常量定义 forever #(period_x) clk_x = ~clk_x得到多个clock,然后根据case(reg_oscal_sel)从这些clk_x中选择得到最后的clk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支持变量的方式,但是可以使用case穷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