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Modelsim仿真过程中遇到不定态的问题

楼主(2016-06-16):
大家好,这两天在做Modelsim仿真时,每次在rst为高电平时出现不定态,一直没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module txu_load_part_fault (clk, rst, data_req, en, n91, n92, n132, n137, n138, control, n93, n94, n95, n96);
  input clk, rst, en, data_req;
  input n91, n92, n132, n137, n138;
  input [41:0] control;
  output n93, n94, n95, n96;

  DFFARX1_RVT_FAULT \state_reg[0]  ( .D(n73), .CLK(clk), .RSTB(rst), .Q(n78), .QN(n7) , .control({control[0],control[1],control[2],control[3],control[4],control[5],control[6],control[7],control[8],control[9],control[10],control[11],control[12]}));
  DFFARX1_RVT_FAULT \state_reg[1]  ( .D(n72), .CLK(clk), .RSTB(rst), .Q(n79), .QN(n6) , .control({control[13],control[14],control[15],control[16],control[17],control[18],control[19],control[20],control[21],control[22],control[23],control[24],control[25]}));
  NAND3X0_RVT_FAULT U106 ( .A1(n6), .A2(n78), .A3(n92), .Y(n93) , .control(control[26]));
  NAND3X0_RVT_FAULT U107 ( .A1(n138), .A2(n132), .A3(n93), .Y(n95) , .control(control[27]));
  NAND2X0_RVT_FAULT U108 ( .A1(n137), .A2(n95), .Y(n94) , .control(control[28]));
  OAI22X1_RVT_FAULT U109 ( .A1(n6), .A2(n94), .A3(n7), .A4(n95), .Y(n73) , .control({control[29],control[30],control[31]}));
  OA221X1_RVT_FAULT U110 ( .A1(n7), .A2(en), .A3(n7), .A4(data_req), .A5(n95), .Y(
        n96) , .control({control[32],control[33],control[34]}));
  OA221X1_RVT_FAULT U111 ( .A1(n6), .A2(n132), .A3(n79), .A4(n96), .A5(n137), .Y(n72) , .control({control[35],control[36],control[37]}));
  AO222X1_RVT_FAULT U94 ( .A1(n137), .A2(n78), .A3(n137), .A4(n79), .A5(n137), .A6(
        n91), .Y(n138) , .control({control[38],control[39],control[40],control[41]}));
endmodule

//用到的基本门单元的定义:
module DFFARX1_RVT_FAULT (D, CLK, RSTB, control, Q, QN);
output  Q, QN;
input   D, CLK, RSTB;
input [12:0] control;
reg notifier;
wire [12:0] n;
pullup (setb);
saed32_dff_pos_lvt (Q_buf, D, CLK, RSTB, setb, notifier);
buf (n[0], Q_buf);
xor (Q, n[0], control[0]);
not (n[1], Q_buf);
xor (QN, n[1], control[1]);
`ifdef TETRAMAX
`else
saed32_xbuf_lvt (RSTB_SDFCHK, RSTB, 1'b1);
saed32_xbuf_lvt (D_SDFCHK, D, 1'b1);
saed32_xbuf_lvt (CLK_D_SDFCHK, CLK_D, 1'b1);
saed32_xbuf_lvt (CLK_nD_SDFCHK, CLK_nD, 1'b1);
saed32_xbuf_lvt (nCLK_D_SDFCHK, nCLK_D, 1'b1);
saed32_xbuf_lvt (nCLK_nD_SDFCHK, nCLK_nD, 1'b1);
saed32_xbuf_lvt (RSTB_D_SDFCHK, RSTB_D, 1'b1);
saed32_xbuf_lvt (RSTB_nD_SDFCHK, RSTB_nD, 1'b1);
`endif
not (n[2], D);
xor (nD, n[2], control[2]);
not (n[3], CLK);
xor (nCLK, n[3], control[3]);
and (n[4], CLK, D);
xor (CLK_D, n[4], control[4]);
and (n[5], CLK, nD);
xor (CLK_nD, n[5], control[5]);
and (n[6], nCLK, D);
xor (nCLK_D, n[6], control[6]);
and (n[7], nCLK, nD);
xor (nCLK_nD, n[7], control[7]);
and (n[8], RSTB, D);
xor (RSTB_D, n[8], control[8]);
and (n[9], RSTB, nD);
xor (RSTB_nD, n[9], control[9]);
buf      (n[10], RSTB);
xor      (RSTB_i, n[10], control[10]);
buf  (n[11], RSTB_i);
xor  (CLK_check, n[11], control[11]);
buf  (n[12], RSTB_i);
xor  (D_check, n[12], control[12]);
`ifdef TETRAMAX
`else
saed32_xbuf_lvt (CLK_DEFCHK, CLK_check, 1'b1);
saed32_xbuf_lvt (D_DEFCHK, D_check, 1'b1);
`endif
endmodule

module NAND2X0_RVT_FAULT (A1, A2, control, Y);
output  Y;
input   A1, A2, control;
wire n;
nand (n, A2, A1);
xor (Y, n, control);
endmodule

module NAND3X0_RVT_FAULT (A1, A2, A3, control, Y);
output  Y;
input   A1, A2, A3, control;
wire n;
nand (n, A2, A1, A3);
xor (Y, n, control);
endmodule

module OAI22X1_RVT_FAULT (A1, A2, A3, A4, control, Y);
output  Y;
input   A1, A2, A3, A4;
input [2:0] control;
wire [2:0] n;
or (n[0], A4, A3);
xor (g_1_out, n[0], control[0]);
or (n[1], A2, A1);
xor (g_1_out, n[1], control[1]);
nand (n[2], g_1_out,g_2_out);
xor (Y, n[2], control[2]);
endmodule

module OA221X1_RVT_FAULT (A1, A2, A3, A4, A5, control, Y);
output  Y;
input   A1, A2, A3, A4, A5;
input [2:0] control;
wire  [2:0] n;
or (n[0], A2, A1);
xor (g_2_out, n[0], control[0]);
or (n[1], A3, A4);
xor (g_3_out, n[1], control[1]);
and (n[2], A5, g_2_out, g_3_out);
xor (Y, n[2], control[2]);
endmodule

module AO222X1_RVT_FAULT (A1, A2, A3, A4, A5, A6, control, Y);
output  Y;
input   A1, A2, A3, A4, A5, A6;
input[3:0] control;
wire [3:0] n;
and (n[0], A1, A2);
xor (g_1_out, n[0], control[0]);
and (n[1], A3, A4);
xor (g_2_out, n[1], control[1]);
and (n[2], A5, A6);
xor (g_3_out, n[2], control[2]);
or (n[3],g_1_out,g_2_out,g_3_out);
xor (Y, n[3], control[3]);
endmodule

primitive saed32_xbuf_lvt (o, i, dummy);
output o;
input i, dummy;
table
// i dummy : o
0   1   : 0 ;
1   1   : 1 ;
x   1   : 1 ;
endtable
endprimitive

primitive saed32_dff_pos_lvt (q, d, clk, rstb, setb, notifier);
output q;
input d, clk, rstb, setb, notifier;
reg q;
table
// d   clk   rstb   setb  ntfr          Q
?     ?     0     ?     ?  :  ?  :  0  ; // RST dominate SET
?     ?     1     0     ?  :  ?  :  1  ; // SET is set
?     ?     1     x     ?  :  0  :  x  ; // SET affect Q
?     ?     1     x     ?  :  1  :  1  ; // Q=1,preset=X
?     ?     x     1     ?  :  0  :  0  ; // Q=0,clear=X
0    (01)   ?     1     ?  :  ?  :  0  ; // Latch 0
0     *     ?     1     ?  :  0  :  0  ; // Keep 0 (D==Q)
1    (01)   1     ?     ?  :  ?  :  1  ; // Latch 1
1     *     1     ?     ?  :  1  :  1  ; // Keep 1 (D==Q)
?    (1?)   1     1     ?  :  ?  :  -  ; // ignore negative edge of clock
?    (?0)   1     1     ?  :  ?  :  -  ; // ignore negative edge of clock
?     ?    (?1)   1     ?  :  ?  :  -  ; // ignore positive edge of RST
?     ?     1    (?1)   ?  :  ?  :  -  ; // ignore posative edge of SET
*     ?     1     1     ?  :  ?  :  -  ; // ignore data change on steady clock
//    ?     ?     ?     ?     *  :  ?  :  x  ; // timing check violation
endtable
endprimi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