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f 交互DRC问题

楼主(2016-06-16):
S家读入C家吐出的def,
1.总是在电源条附近出现DRC问题,即信号线与宽metal的VDD和VSS之间space不够
有遇到类似DRC问题么?
2.宽metal VDD与VSS放置是否需要遵循固定的pitch 位置?

网友:
建议你打开GUI看看,S家和C家的GUI中,它们的摆放位置关系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版主
    我检查了一下,S家的和C家的放的位置是一致的。
   我想问一下, 你们在放置宽的电源条时,电源条边界位置是否需要放在固定的pitch整数倍上呢?

网友:
   不需要,但是spacing的drc是必须要满足的,你的spacing drc是calibre查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