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 simulation of delta sigma modulator in PLL

楼主(2016-06-16):
我在用simulink仿真DSM的时候,把单位延迟换成触发器之后,输出频谱不再具有高通特性,各位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手机没法发图,晚上补上。

楼主:
这张感觉就错了,但是又不清楚原因

这张感觉就错了,但是又不清楚原因

这张图还可以看出来时40dB/dec的斜率

这张图还可以看出来时40dB/dec的斜率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01-13):
请问这个图是怎么仿真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