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中使用HspiceD出现的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6-06-16):
求助各位,在用HspiceD仿真一个反相器时,output log menu是一片空白,并有如下的提示
求助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可能hspice版本不对, 提示说这个版本不能生成psf波形文件, 用cadence调用hspice需要生成psf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You should find a file "libInit.il" in your pdk lib, which is used for defining default model path, you can delete the hspice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