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28的MOMCAP悬空问题。

楼主(2016-06-16):
T28的MOMCAP在版图上有一些dummy,电路要求这些作dummy的MOMCAP悬空。自己做的电路如图file:///C:\Users\chaobozhou\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1259730\QQ\WinTemp\RichOle\LS@JI{N@E$H$8~PWVFQI)8Q.png,

做LVS的时候还是会报

把电容两端先短接再悬空还是有错。

求大神指点该如何解决这种电容悬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都看不见········

网友:
lvs filter可以滤掉。

网友:
做LVS的时候可以选择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