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文件为什么需要转为.db文件?dc pt直接用.lib文件有什么不好?

楼主(2016-06-16):
rt 比较疑惑 求解答

网友:
pt能吃.lib么,我用的时候都是吃的.db哇。dc没用过。。。。

网友:
因格式不同,db文件小很多,占用更少的资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这样  另外我想问一下PT 需要吃spef和sdc两个文件,这个sdc文件是dc吐出来的吗?

网友B(2024-09-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这样  另外我想问一下PT 需要吃spef和sdc两个文件,这个sdc文件是dc吐出来的吗? ...

这么多年过去了,请问您有解答了吗?

我这边fix_eco_timing 时,读*.db 文件后,报错:

Loading db file '***gen_db/S018V3EBCDSP_X16Y4D8_PR_ss_1.62_125.db'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这个是SRAM 的 DB 文件,属于调用的IP,但不明白这个报错值的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过去了,请问您有解答了吗?

可能是你这个脚本有些年头了? 这个命令现在失效了吧,能不能多贴几段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这个脚本有些年头了? 这个命令现在失效了吧,能不能多贴几段来看看
...

您好, 谢谢您的解答,报错基本都是这些了,但是fix 的步骤还是在继续:

Loading db file '/home1/******/gen_db/S018V3EBCDSP_X16Y4D8_PR_ss_1.62_125.db'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Error: Command 'get_libs' is disabled. (CMD-080)
Information: Starting physically aware fixing in occupied_site mode...
Information: Starting DRC fix iteration 1 at [ Thu Sep  5 10:58:03 2024 ]...
Information: Analyzing scenarios...
Information: Physical data is successfully loaded.

执行的脚本如下:
fix_eco_drc -physical_mode occupied_site -type max_transition -methods "size_cell insert_buffer" -buffer_list { ... }
fix_eco_drc -physical_mode occupied_site -type max_capacitance -methods "size_cell insert_buffer" -buffer_list { ... }
fix_eco_drc -physical_mode occupied_site -type noise -methods "size_cell insert_buffer" -buffer_list { ... }
fix_eco_timing -physical_mode occupied_site -type setup -methods "size_cell"
fix_eco_timing -physical_mode occupied_site -type hold  -methods "insert_buffer” -buffer_list { ... }
remote_execute -verbose
{write_chage -format icctcl -output *.tcl}

网友D:
我理解.db是原始的二进制文件,机器吃进去占用的资源少
.lib是通过.db生成的可读文件,用来给人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db是原始的二进制文件,机器吃进去占用的资源少
.lib是通过.db生成的可读文件,用来给人看的 ...

lib也就是liberty是ieee标准文件,是文本格式,也是所有工具都支持的标准格式,db是新思自定义的二进制文件,由lib编译得来,加载更快,文件更小,只能用于s的工具,没有任何特别原因

其实foundry只会提供lib文件,db文件都是有人提前帮忙转好了而已,毕竟s家的工具基本上是行业事实标准
(ps:行业龙头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