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仿真

楼主(2016-06-16):
请问怎样修改输出?我手动修改后,仿真一直提示无效expression,不能显示波形。此图只是示意图。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我之前做一个电路的Corner仿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输出并没有手动设置,自动就添加好了。
后来,我同时做另一个电路的Corner仿真,输出列表还是显示的之前那个电路的输出。手动修改了以后,提示无效。

网友:
你可以用calculator来选择输出,然后把输出表达式复制进去就好了。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