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R滤波器的系数精度选择问题

楼主(2016-06-16):
我做了FIR滤波器,滤波器系数位宽选的22bi,数据位宽选的22bit。在选择滤波器是,滤波器本身位宽和滤波器的数据位宽之间有联系吗?有没有必要相等,大神赐教?我感觉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输出的误差要多少,跟数据位宽没关系,也跟你系数精度是多少,是0.1 0.01 还是0.001,系数位宽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
数据位宽和系统宽没有关系

网友:
量化只需要考虑精度问题,数据和系数的量化没有关联,做算法的话可以用MATLAB先量化看看最终失真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没有关系的,看最后输出的精度要求来选择滤波器的位宽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小数点后24位和32位差距还大吗?本人根绝24位足以表示精度,除非有极精确要求,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专门对滤波器系数精度做实验,大概高于12位区别就比较小了,细节忘了,不知是否是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可以仿真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
我认为回答你的问题,只需要一句话:你的感觉是对的

网友:
我的理解,精度和数据的位数无关,和抽头系数的位数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度和抽头系数有关赞同。但数据位宽代表能够表达的最高精度,是理想精度,所以我觉得数据位宽跟精度也是有关系的,决定上限。

网友(2018-02-01):
输入和输出宽度没有关系。取有效位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