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GaN HEMT 仿真

楼主(2016-06-16):
求助:本人在做GaN HEMT 击穿特性仿真时,发现仿真出来的曲线感觉是器件的漏电曲线,无法得到器件的击穿曲线?而且在仿真中发现如果沟道层不加trap器件关不断!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者有GaN HEMT击穿的实例吗?

网友(2017-01-09):
唉,我也是在做这个问题,也是仿真不出来。仿出来的曲线是由隧穿造成的,如果不加隧穿效应的话,还仿真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始终不能造成雪崩击穿。想过是输入command文件有问题,可是怎么改都不对,查看parameter文件,GaN的参数很少,有些还不准确,简直坑。不知找了多长时间,就是找不到GaN HEMT击穿的实例

网友(2020-09-15):
请问你们加了隧穿模型是哪一种呢?加了隧穿后是否遇到了仿真不收敛的情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