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divider phase noise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6-06-16):
1. 参照网上的文档,仿真PLL相位噪声,遇到分频器在PSS仿真的时候,不收敛,请高人帮忙指点一下,问题在那?
2. 目前只是照着网上的文档设置,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设置,请问有什么文档可以参考一下吗
pss设置

pnoise

error

网友:
显然是你PSS的 设置不对吧,举例子说如果/2,输入频率是1GHz,那么频率选择500MHz,Pnoise beat frequency应该也是500MHz,这样仿真出来的是divider固有的相位噪声。

网友:
直接用transient noise仿真挺方便的

网友(2023-10-25):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