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怎么对某个verilog文件中的内部信号施加约束

楼主(2016-06-16):
这个信号不在端口上,是不是先用DC读入Verilog文件,然后去模块中找到这个信号进行约束?有其他的方法吗?
还有设置false path时,如果有很多路径需要设置怎么办?难道要一条一条的找到这些路径,然后设置false path?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应该问的更加具体一点。设计中一般只对端口input、output做约束,模块内部信号工具会自动检查时序,除非你对内部信号有exception的设置,比如false_path或者multicycle的设置,找到具体的内部信号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对于信号名类似的,可以用“*”号符匹配,或者合理使用-from -through -to来简化。最后综合完成,工具会吐出SDC文件,里面会把你用“*”号匹配或者使用-from之类设置的所有路径一一列写出来,你需要逐条确认是否真的是想要的false_path,如果把不该设置的设上了,设计就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具体的内部信号,怎么找?是不是用DC读入verilog文件,然后去相应的模块找到那个信号?还是先综合一遍,然后在综合后的网表中找到相应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内部产生的一分频时钟信号,要对其进行约束。此信号不在端口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RTL里在这个一分频时钟点上加上一个库里的buffer,设置dont_touch,这样RTL的信号定义点不会因为综合而改变路径和名称,就不需要等到综合之后再去网表里面找了。

网友:
我觉得在综合的时候可以先分group_path  然后在对group_path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