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需要吃spef和sdc两个文件,和网表文件,这三个文件分别从哪里来的?

楼主(2016-06-16):
spef文件是后端布局布线反标回来的吗?sdc文件是dc综合时吐出来的吗?
网表文件也是来自于dc综合的结果吗?

网友:
显然你这里是要做post layout的STA分析,自然是用PR完成后的spef以及网表。看起来IC是由你来做signoff,那么最初给到PR的SDC文件本来就应该由你提供,同时也会在最后的signoff中使用,怎么你反而不知道SDC从哪里来呢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try run的话......DCG也可以吐spef

网友:
网表是后端吐出来的,前端网表哪来spef

网友:
sdc前提是你自己添加的

网友(2020-02-27):
SDC是自己手动编写的设计约束文件

网友(2024-06-06):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哈哈哈哈哈,spef是只有完成布局布线才能得到吗?

网友:
dc可以生成spef文件和网表文件,用来做PT。sdc则是时序约束文件,需要在dc综合之前自己写。
spef记录的是电路的RC寄生参数,dc生成的spef由于还没布线,应该不包括线延迟,只有标准单元对延迟。
PR布线后也可以提取spef,我一般是导出def到StarRC中提取sp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