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现Maxwell的严重bug!!瞬态仿真波形与时间间隔有关!!

楼主(2016-06-16):
RT,我在Maxwell做一个螺旋线圈(就是最一般的电感模型)加交流信号,仿真线圈两端的电压(InducedVoltage)随着时间的变化关系,发现仿真出来的电压大小居然和时间间隔(Time Step)有关??!!!时间间隔设置越大,仿真出来的电压越小(比如100mV峰峰值),反之,时间间隔越小,仿真出来的电压越大(比如15V峰峰值)。按照实际情况,时间间隔只不过是采样率而已,不应该对采样出的电压有影响。我怀疑MaxWell软件是不是有bug,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类似情况?我用的模式是Transient,将线圈两端设置成Terminal,放在Winding里面,设置为External,并在外电路中加上电流源,再串个电阻。

网友:
可以上载你的maxwell档吗?

网友(2016-10-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