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測試SNDR用的頻譜圖請教

楼主(2016-06-16):
各位大大好 ,小弟在Hspice輸入Sin 在將data 人工轉入Matlab去做計算 小弟取sample值的方式是(電路有sample & hold(S/H)) ,  在CLK運作(S/H作sample)時取一個取樣值
共run 512個CLK的時間(CLK頻率為1024KHz)

即取樣了512個sample在 .lis檔

輸入弦波 頻率為476KHz 震幅為0.25 ,則在matlab做FFT之後 在474KHz有1個peak 但其大小 比0.25小(只有0.166): 如下方圖所示

而導致求出的ENOB很小(訊號能量只算474KHz時的能量), 但是Hspice 做出的FFT 有0.25(單位化=0dB), 而peak發在在477KHz

目前尚不知哪裡錯誤,導致matlab求出的頻譜在474KHz peak 只有 0.166 而導致求出的ENOB很小

請問各位大大 ,是小的取值方式有錯誤 還是matlab作FFT的Code有問題呢??
請問各位大大 ,Hspice中 只有顯示 peak值得 fft_mag(大小) ,是否有可計算出SNDR的方式??

謝謝各位大大下圖為輸入476KHz 振福為0.25的case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问题尽量贴图,文字表述不太清楚,别人也没耐心仔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提醒 小的補上matlab的模擬結果

网友:
FFT点数太少,频率分辨率太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1. matlab加窗了吗?可以先用matlab生成一个理想的sin信号去验证下FFT程序。matlab先取log10再看吧,看着有点像频谱泄漏。
2. 同样,输入信号取互质,可以不用加窗。474kHz=237/512*1024kHz, 这个点比476kHz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提醒 原本取樣數256 頻普圖頻率在472KHz 後來改為取樣數為512 頻譜圖頻率在474KHz 有好一些 但peak值得大小仍<0dB(有normalize) 請問大大還是同一個因素造成的嗎??(1024個sample要跑很久 目前還未跑完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大提醒呢 小的有查一下在matlab加窗的資料(以下是目前查到的資料)

請教大大一下
N=sample數
win=hamming(N)singal_win=signal*hamming;
其頻普圖如下圖所示 反而大小變小了 請問大大窗是否需要設定 peak所在的頻率位置??

謝謝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FFT点数少,在计算信号能量时,应将在信号频率的左右小范围的能量都包含进来。
如信号频率Fs,信号带宽为B,信号Fs-B/2到Fs+B/2内的信号都可以计算为信号的能量。
B与FFT点数相关。
你的Fs为474KHz,用B为6KHz试试。

网友:
你的FFT bin是多少,Fs/N, 这个最小单位分不清楚474KHZ和476KHZ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指點呢 這點小弟到是沒注意到  可是該訊號頻率是指定要求看的 所以目前小弟我也是無解

請問大大有其他解法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呢

Fs/N=1024K/512 這樣分析來看 分不清楚應該是data量不足的意思嗎??

网友:
是的,你最小一个点就是代表2KHZ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 謝謝大大呢 不過資料量太大(1024個) 要跑一個下午 請問大大是否可以有建議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