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 ESD失效分析分析未发现异常决不等于无失效

楼主(2016-06-16):
在实际的大量IC失效分析中,都会遇到有些IC明显有限管脚被击穿了,但经过拆封后,SEM并未发现有异常的症状。此时,不同IC分析工程师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客观很简单,IC失效已是事实,至于失效分析能否发现出异常,这就取决于失效分析的能力了。

网友:
有些击穿或者IV curve偏移失效在顶层不一定能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同样的IC失效样品,交由不同的失效分析者,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另一方面,IC的失效如果是破坏性的,总有有效的分析手段查证IC是否为ESD/EOS失效,进而到生产过程中查找ESD/EOS源。但如果是潜在性的失效,目前行业仍无有效手段检测此类失效。这种就比较头痛,一方面这种失效势必会影响到IC的可靠性及使用寿命,但另一方面,在潜在性失效未发展成破坏性失效前,你无法锁定哪个IC发生了潜在性失效。
基于IC的潜在性ESD/EOS失效,行业内采用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在IC生产及组装过程中加强ESD/EOS防护,最大程度地提前预防潜在性失效的发生,因为等待IC发生潜在性失效时,你无法分析检测,更无法解决。

网友B(2019-11-08):
SEM指的什么?是开盖看金属层吗?

楼主(2020-02-07):
引用 网友B:
SEM指的什么?是开盖看金属层吗?

S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扫描电子显微镜,与FIB(Focused Ion Beam)、TEM(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是电子器件失效分析常用的电子束显微镜检查手段。

楼主:
业内经验而言,IC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功能性异常,都可以通过电性检测与电镜检查找到器件内部相应的物理失效症状。但其他影响到IC工作可靠性或lifetime的电性失效,则需要通过特殊的检测手段予以确认,比如施加IC设计的最大电性工作条件甚至是更高、更长的stress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内经验而言,IC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功能性异常,都可以通过电性检测与电镜检查找到器件内部相应的物理失效症 ...

主要还是看是hard fail还是soft fail,soft fail一般FA很难做出来东西。

网友C(2020-05-11):
我就想知道,一个芯片失效后,却找不到失效位置,一个简单的LDO工作5秒后自动关闭输出,在这5秒时间内,静态电流是缓慢增加的,增加到91uA时就会出现自动Latch of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一个芯片失效后,却找不到失效位置,一个简单的LDO工作5秒后自动关闭输出,在这5秒时间内,静 ...

5S的时间电流增加完全可以做EMMI来查看漏电的位置啊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B:
SEM指的什么?是开盖看金属层吗?

截面分析

网友D(2022-03-28):
做SEM时候如何给IC加电?谢谢。

网友E(2022-08-13):
引用 网友D:
做SEM时候如何给IC加电?谢谢。

SEM是观察芯片外表面的 类似于光学显微镜观察 是不需要加电的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E:
SEM是观察芯片外表面的 类似于光学显微镜观察 是不需要加电的

网友(2024-08-11):
引用 网友D:
做SEM时候如何给IC加电?谢谢。

不需要额外加电,可以在将样品直接放进去使用低电压观察就可以了,不镀pt,低电压降低荷电,应该可以实现这种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上电同时使用电镜观察,观察亮点变化,应该能够确定latchup发生点,但起始电流小的话,不一定观察的到电流变化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