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245调试

楼主(2016-06-16):
新手接触MPC8245使用CodeWarriror调试裸板程序,使用的debug版本,可以操作RAM空间,但是操作配置地址寄存器(cfg_addr)时会清空RAM空间,操作配置数据寄存器(cfg_data)时会发生PC指针递减的现象,就是每条指令执行完之后PC-4,正常应该是PC+4。请问大神们,这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硬件可以正常的跑操作系统,操作上面提到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