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解释一下下面的程序啊,最好能详细注释一下

楼主(2016-06-17):
VERILOG

VERILOG

网友:
输入挺简单的,仿一下,时序应该都能看得清了

网友:
将输入任意宽度的pulse展成固定宽度pulse,

网友:
楼上应该是正解。分析电路代码一般有两个手段,菜鸟要飞说的是一个,有效,简洁。
还有一个,画电路图,在分析时序,像你这种小电路很有效。

楼主:
pluse_q_prn <={pluse_q_prn [(DELAY-2):0],pluse_q_risen}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移位输入

楼主:
刚接触,还是不太懂,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
pulse_q_prn在开启之后,会一直保持为0,导致pulse_q_presetn一直为0,最终使得dff的q端输出一直为1。你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吧?或者dff的置位优先级比D端输入优先级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