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设计

楼主(2016-06-17):
在设计天线的时候,是不是S11最小的频点,就是天线的增益和方向图最好的频点呢?

网友:
S11最小的频率点就是馈电最好的频率点,所以在这个频率馈入天线的能量最多,一般就是天线增益最好的频点。

网友(2016-07-27):
也没这么绝对,宽带天线就不一定了

网友(2016-09-01):
实践追重要

网友(2016-10-03):
这个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