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仿真如何添加数字激励

楼主(2016-06-17):
最近在进行电路的混仿,由于spectreVerilog不支持64位导致仿真内存不足,故决定使用ams进行仿真,但不知如何对ams添加数字激励,类似为spectreVerilog添加digital stimuli那样,希望大神们能提供一下帮助,谢谢

网友(2017-03-09):
回复 楼主:
同问,完全找不到有这么个功能,想给数字部分一个复位信号都费死劲了。。。

网友(2018-08-13):
You can check tutorial chapter "create and using a text fixture module".

网友:
Why not write systemverilog...

网友(2024-02-23):
同求,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