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DDIO_OUT的输出始终为0

楼主(2016-06-17):
用signaltap抓取的ALTDDIO_OUT的输出始终为0,输入都没有问题是怎么个情况?   这是抓取的波形,rgmii_txd是DDIO_OUT的输出。

网友:
你用示波器抓了么,我将outclock频率降低,引出到外部显示,可以看到有输出的。另外,可以将datain_h及datain_l分别设为1和0,输出到外部pin上,用示波器看一下,频率应该是和outclock的频率一样。我硬件有限制,就么有测频率。我也查了资料,应是SignalTap不能抓双沿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吗?资料能给个吗?我去试试,还有我用的是2倍时钟去抓的,还是抓不到吗?

网友(2024-07-15):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