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中Bandgap带宽设计

楼主(2016-06-17):
同步Buck,由于GND开关干扰很大,导致不同的占空比下,Bandgap有漂移。这种情况下Bandgap带宽是远大于开关频率好还是远小于开关频率好?

远大于开关频率,能快带响应开关引起的误差
远小于开关频率,能忽略滤除开关误差,似乎都有道理。。。。

网友:
都不对,地时共模干扰,和带宽无关。需要做的是减小干扰,并提高自身提高PSRR。

网友:
GND是共模。

楼主:
PSRR仿真还可以,最高点也在-50dB以下。
不是在Bandgap输出上叠加有干扰,而是直流电压直接漂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