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仿真软件VCS多核并行仿真

楼主(2016-06-17):
现在用VCS做后仿,仿真只用到一个核心,这样仿真的速度太慢了点,有没有什么软件或者办法可以多核并行仿真啊,因为后仿的运算量确实很大。

网友A:
指定 -J[core_number], 根据simprofile结果,将系统划分若干个子TOP,原则是各个子TOP仿真时间相差不是很多。  编译参数传递参考+parallel+design=cfg_file.cf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感觉您说的这个方法像是人为的开了多个线程进行仿真。您知道有其他的好用的可以多核仿真的工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你说的“人为的”是什么意思。最主要的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效果,你要有个清醒认识。
   目前VCS支持的多核仿真有两种方式:ALP  DLP
   EX.ALP
            -parallel+vpd+tgl+assert
   EX.DLP
           -parallel+autopart=[core_numbers]
           -parallel+design=part.cfg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irun工具可以进行多核仿真。
    至于其它的,本人未接触过。

网友C(2024-03-06):
引用 网友A:
指定 -J[core_number], 根据simprofile结果,将系统划分若干个子TOP,原则是各个子TOP仿真时间相差不是很 ...

在吗,请问我在跑后仿的时候加了这个-j,但还是特别慢,cpu也只是跑了单核,只有在recompiling module的阶段好像用到了多核,是因为vcs软件破解的不完全导致这个功能被锁死了吗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C:
在吗,请问我在跑后仿的时候加了这个-j,但还是特别慢,cpu也只是跑了单核,只有在recompiling module的 ...

-j 指的是编译阶段用多核,不是仿真阶段。

网友:
-fgp参数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编译和仿真阶段都要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