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中Kf是稳定系数吗

楼主(2016-06-17):
使用cadence进行仿真,测得的Kf在2.4GHz时达到159,这个Kf是代表稳定系数吗?file:///C:\Users\jm\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93913068\QQ\WinTemp\RichOle\CVJY}J]LQ8Y_]362M%)FW{L.png

网友:
嗯,应该是,虽然我不错RF,但是组里面有人仿真就是仿Kf,是稳定因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稳定因数不是都在1左右的吗,我这个测出来都是好几百的,相差有点大

网友B(2018-11-20):
是稳定性系数,大于1代表稳定,几百上千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C(2020-05-12):
引用 网友B:
是稳定性系数,大于1代表稳定,几百上千的都是正常的

如果是负值代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负值代表什么呢?

代表不稳定,通俗的来说就是会出现自激~

网友(2023-07-07):
按微波工程的说法不应该是同时满足k>1和Δ<1的条件吗,为什么cadence只能仿k,并且大家都是只看k呢?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B:
是稳定性系数,大于1代表稳定,几百上千的都是正常的

请问cadence里sp仿真kf,port的阻抗应该怎么设置啊?为什么修改port的阻抗,得到的kf结果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