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在Cadence,Virtuoso/icfb寻找SKILL函数

楼主(2016-06-17):
下面是一个函数,可以用来在CIW中来寻找Cadence中已经定义的函数(包括Cadence的私有函数,以及用户自己定义的函数)。

函数的需要一个输入,即是你需要查找的关键字。类型是字符串。因此需要引号把关键字包起来。关键字支持正则表达式。

例如,在CIW中输入
wyFindFunctions(“^sch”)
上述命令会查找所有以“sch”开头的函数,即为在schematic 中使用的函数。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法会帮你找到你可能需要的函数,但这个函数具体的说明,还需要去查找Cadence的说明文当。

procedure( wyFindFunctions(keyWord)
prog(
(
    funcList
)

    unless(keyWord return(nil) )    ;quit when no keyword has been defined

    funcList = setof(   x
                        rexMatchList(get_string(keyWord) oblist)
                        isCallable(x)
                    );setof

    printf("============================================\n")
    mapc( 'println sort( funcList 'alphalessp ) )
    printf("============================================\n")
    return(t)
);prog
);proc

网友:
长期以来一直用的简单的listFunctions("keyword") 来做这个事的。

楼主:
我回头去看看listFunction函数。还没用过。
如果是cadence官方API,看看会不会过滤掉私有函数。

在上面的source code里面把isCallable(x)改为 !isCallable(x)
返回的就是cadence所有定义的变量。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

楼主:
试了listFunctions()
自定义函数和私有函数都不显示。

网友(2016-09-13):
这个查找的全还是startFinder的比较全?

网友:
难道不是在CIW里输入startFinder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个帖子里说明了集中查找方式的区别
http://bbs.eetop.cn/thread-605662-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