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做SAR ADC时,自举电路采样保持后的电压值总会有变化,这个有的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6-06-17):
求大神,如题

网友:
没看懂,哪个电压值?cap两端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图中

看图中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求指导。

楼主:
还有就是,关于自举电路设计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心得分享一下

网友:
我们采用boost strap就是为了降低导通阻抗,让这里的压差尽量小,但肯定也只能是接近,不可能完全相等。但如果这个已经小于一个LSB单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1.2V参考电压,10位的,但是上述的差却有1+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手,请问有SAR ADC设计时各个模块的一些仿真方法,以及需要仿真什么的说明吗?

网友:
突然发现整个中国都在做SAR ADC!!!

网友(2016-09-08):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结构的自举电路

网友:
2.4/1024,你才1mv的误差而已,而且还不是差分的误差,没什么影响啊
如果结果不好,你测一下采样电路的SNR啊,看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如果还是觉得差很多,就加大采样管尺寸吧,减少Ro

网友:
有采样电容,信号变化时,开关就会走电流啊,开关电阻有不能做到无穷小的罗,所以差模不受影响就好,别纠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判断不了,因为带宽问题?还是直流恒定差这么多?

网友:
很正常,只会引起微小的gain error,一般不car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常,你把这个开关管size大一点,导通电阻小一些就可以了。